wince起来之后,点一下就死机了,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楼主:
这是串口打印的信息

RomBOOT>By www.mcuzone.com ...Master Clock is ???????? Hz
?FMD_DirectRead lasted 0 ms for 0x46 bytes (timer granularity is 400)

Press [ENTER] to launch image stored in flash or [SPACE] to cancel.
Initiating image launch in   5 seconds
Ethernet Boot Loader Configuration :

0) Mac address .......... (00:12:72:72:20:20)
1) Ip address ........... (192.168.0.26)
2) Subnet Mask address .. (255.255.255.0)
3) DHCP ................. (Disabled)
4) Boot delay (seconds).. (5)
5) Frequency settings ... (core at 180, bus divider 2)
6) Download device....... (Ethernet)
7) Debug device.......... (Ethernet (EMACB))
8) Download image to..... (SDRAM)
9) Launch existing flash resident image at startup

l) Launch flash resident image now
d) Download from Ethernet now
s) Save configuration now
r) Restore default configuration and save now
n) Image flash menu
>System ready!
Preparing for download...

INFO: Trying to initialize the internal NIC (EMACB)...
pEmac->EMAC_SA1L=  72721200
pEmac->EMAC_SA1H= 2020
Init Emac Ethernet controler
Enter in AT91F_EmacEntry  base = 0xbffbc000
EMACB revision 0x1010c
->Enter in AT91F_EMACInit
Found Phy (DM9161A) at address 0
CONTROL REG : 0x3100
STATUS REG : 0x7849
CONTROL REG : 0x3100
STATUS REG : 0x786d

EMAC Init : 100 Mbit/s FULL DUPLEX (RMII)
EDBG:AT91Init Reading MAC address 0x1200 0x7272 0x2020
INFO: EMACB Ethernet controller initialized.
+EbootSendBootmeAndWaitForTftp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Packet has the following data:
  boot.bin[NULL]octet[NULL]
TFTP packet could have 1 name/value pairs
Locked Down Link 1
Src IP 192.168.0.26 Port 03D4   Dest IP 192.168.0.20 Port 0889
Default TFTP block size set to: 512 bytes
There were no options detected in the TFTP
-EbootSendBootmeAndWaitForTftp

BL_IMAGE_TYPE_BIN

XXXXXXTX underrun, resetting buffers, status = 60
bForceTX
Sent Frame error
XXXTX underrun, resetting buffers, status = 60
bForceTX
Sent Frame error
TX underrun, resetting buffers, status = 60
bForceTX
Sent Frame error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TX underrun, resetting buffers, status = 60
bForceTX
Sent Frame error
XXXXXXXXXXXXXXXXXXXXXrom_offset=0x0.
XXImageStart = 0x8006C000, ImageLength = 0x6A6328, LaunchAddr = 0x8006D000

Completed file(s):
-------------------------------------------------------------------------------
[0]: Address=0x8006C000  Length=0x6A6328  Name="" Target=RAM
ROMHDR at Address 8006C044h
Got EDBG_CMD_JUMPIMG
Got EDBG_CMD_CONFIG, flags:0x00000000
Launching windows CE image by jumping at address 0x200-------------------
|PLLA : 199702165 Hz|
|PLLB : 95857034 Hz|
--------------------
Configuring EBI1 CS0 for PSRAM...
Master Clock is 49925541 Hz
OALTimerInit
+OALTimerInit
Master Clock is 49925541 Hz
Test : 0xc30
g_oalTimer.msecPerSysTick : 0x1
g_oalTimer.countsPerMSec : 0xc30
g_oalTimer.countsMargin : 0x0
g_oalTimer.maxPeriodMSec : 0x14f
g_oalTimer.countsPerSysTick : 0xc30
g_oalTimer.actualMSecPerSysTick : 0x1
g_oalTimer.actualCountsPerSysTick : 0xc30
g_oalTimer.curCounts : 0x0
Master Clock is 49925541 Hz
-OALTimerInit
reset : General Reset (PowerOn)
pDrvGlobalArea->bEboot == TRUE. Forcing Clean Object store
+OEMPowerManagerInit
-OEMPowerManagerInit
OALKitlStart
Firmware Init Done.
+OEMInitWatchDogTimer
AT91SAM926x_DispWatchDog 8000!
AT91SAM926x_SetWatchDogConfiguration 20000 => 5120
Clipping The Watchdog period to the maximum : 0xFFF (15996 ms)
-OEMInitWatchDogTimer (result = 15996)
Sp=ffffc7cc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b4 - device 0x0101 func 45
+OALIoCtlHalInitRTC(...)
setrealtime 2857574912
-OALIoCtlHalInitRTC(rc = 1)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8c - device 0x0101 func 35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d4 - device 0x0101 func 53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c4 - device 0x0101 func 49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c4 - device 0x0101 func 49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d0 - device 0x0101 func 52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f8 - device 0x0101 func 62
SPIDriver - SPI_Init - Context: Drivers\Active\03
Loading WinCE driver for ATMEL EMACB controller
Using bootloader ethernet configuration
PHY ID : 25278624
PHY_GetConfiguration : autoneg not complete

EMAC Init : 100 Mbit/s FULL DUPLEX (RMII)
USB:OhcdPdd_Init
++InitializeOHCI
--InitializeOHCI
Handle Event:0x43d05d32, sysintr=0x15Master Clock is 49925541 Hz
Display mode #0, 240x320x16bpp @ 0hz
Frame buffer is Uncached
Master Clock is 49925541 Hz
Config2DEngine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fc - device 0x0101 func 63
cable attached

在这里操作系统起来了,出现桌面,我有鼠标点了一下我的电脑,打印了如下信息,wince就死了
RaiseException: Thread=83d0dd4c Proc=8076c960 'explorer.exe'
AKY=00000011 PC=80078374(NK.EXE+0x0000c374) RA=800758ac(NK.EXE+0x000098ac) BVA=00000000 FSR=00000000
Prefetch Abort: Thread=83d69400 Proc=8076c780 'device.exe'
AKY=00000005 PC=03c06f9c(tcpstk.dll+0x00026f9c) RA=03d31b1c(cxport.dll+0x00001b1c) BVA=03c06f9c FSR=00000005
Data Abort: Thread=83d69400 Proc=8076c780 'device.exe'
AKY=00000005 PC=800ab56c(NK.EXE+0x0003f56c) RA=800a6ffc(NK.EXE+0x0003affc) BVA=03c06f9c FSR=00000007
RaiseException: Thread=83d69400 Proc=8076c780 'device.exe'
AKY=00000005 PC=80078374(NK.EXE+0x0000c374) RA=800758ac(NK.EXE+0x000098ac) BVA=00000000 FSR=00000000
Exception 'RaiseException' Thread=83d69400 AKY=00000005 PC=00000000 BVA=00000000
R0=00000000  R1=03ad69c4  R2=03ad6974  R3=00000000
R4=00000000  R5=0000045a  R6=061efdbc  R7=03faaae8
R8=061efdbc  R9=800912a0 R10=061efe34 R11=00000000
R12=00000000  SP=03faab5c  Lr=061efe48 Psr=8000001f
RaiseException: Thread=83c2493c Proc=8076c780 'device.exe'
AKY=00000005 PC=80078374(NK.EXE+0x0000c374) RA=800758ac(NK.EXE+0x000098ac) BVA=00000000 FSR=00000000
RaiseException: Thread=83c2493c Proc=8076c780 'device.exe'
AKY=00000005 PC=80078374(NK.EXE+0x0000c374) RA=800758ac(NK.EXE+0x000098ac) BVA=00000001 FSR=00000001
Exception 'RaiseException' Thread=83c2493c AKY=00000005 PC=00000000 BVA=00000001
R0=00000000  R1=03ad69c4  R2=03ad6974  R3=00000000
R4=00000000  R5=0000045a  R6=0646fd6c  R7=03faaae8
R8=0646fd6c  R9=800912a0 R10=0646fde4 R11=00000000
R12=00000000  SP=03faab5c  Lr=0646fdf8 Psr=8000001f
RaiseException: Thread=83c18000 Proc=8076c780 'device.exe'
AKY=00000005 PC=80078374(NK.EXE+0x0000c374) RA=800758ac(NK.EXE+0x000098ac) BVA=00000000 FSR=00000000
RaiseException: Thread=83c18000 Proc=8076c780 'device.exe'
AKY=00000005 PC=80078374(NK.EXE+0x0000c374) RA=800758ac(NK.EXE+0x000098ac) BVA=00000001 FSR=00000001
Exception 'RaiseException' Thread=83c18000 AKY=00000005 PC=00000000 BVA=00000001
R0=00000000  R1=03ad69c4  R2=03ad6974  R3=00000000
R4=00000000  R5=0000045a  R6=0647fd6c  R7=03faaae8
R8=0647fd6c  R9=800912a0 R10=0647fde4 R11=00000000
R12=00000000  SP=03faab5c  Lr=0647fdf8 Psr=8000001f
RaiseException: Thread=83d0dd4c Proc=8076c960 'explorer.exe'
AKY=00000011 PC=80078374(NK.EXE+0x0000c374) RA=800758ac(NK.EXE+0x000098ac) BVA=00000001 FSR=00000001
RaiseException: Thread=83c9a808 Proc=8076c960 'explorer.exe'
Exception 'RaiseException' Thread=83d0dd4c AKY=00000011 PC=00000001 BVA=00000001
Prefetch Abort: Thread=83d7d688 Proc=8076c780 'device.exe'
AKY=ffffffff PC=03c0ba98(tcpstk.dll+0x0002ba98) RA=03c846a8(ndis.dll+0x000046a8) BVA=03c0ba98 FSR=00000005
Data Abort: Thread=83d7d688 Proc=8076c780 'device.exe'
AKY=ffffffff PC=800ab56c(NK.EXE+0x0003f56c) RA=800a6ffc(NK.EXE+0x0003affc) BVA=03c0ba98 FSR=00000007
RaiseException: Thread=83d7d688 Proc=8076c780 'device.exe'
AKY=ffffffff PC=80078374(NK.EXE+0x0000c374) RA=800758ac(NK.EXE+0x000098ac) BVA=00000000 FSR=00000000
Exception 'RaiseException' Thread=83d7d688 AKY=ffffffff PC=00000000 BVA=00000000
R0=00000000  R1=03ad69c4  R2=03ad6974  R3=00000000
R4=00000000  R5=0000045a  R6=060cf6dc  R7=03faaae8
R8=060cf6dc  R9=800912a0 R10=060cf754 R11=00000000
R12=00000000  SP=03faab5c  Lr=060cf768 Psr=8000001f
R0=00000010  R1=0a0ee190  R2=010303ff  R3=0a0ee148
R4=00000000  R5=00000000  R6=8008b140  R7=03f966c8
R8=03faf410  R9=00000000 R10=00000000 R11=00000000
R12=00000000  SP=c3c86a76  Lr=0a0ee1a0 Psr=8000001f
AKY=00000011 PC=80078374(NK.EXE+0x0000c374) RA=800758ac(NK.EXE+0x000098ac) BVA=00000001 FSR=00000001
Exception 'RaiseException' Thread=83c9a808 AKY=00000011 PC=00000001 BVA=00000001
R0=00000010  R1=0a06f1c8  R2=010303ff  R3=0a06f180
R4=00000000  R5=00000000  R6=8008b140  R7=03f966c8
R8=03faf410  R9=00000000 R10=00000000 R11=00000000
R12=00000000  SP=c3c86a76  Lr=0a06f1d8 Psr=8000001f
RaiseException: Thread=83c18480 Proc=8076c780 'device.exe'
AKY=00000005 PC=80078374(NK.EXE+0x0000c374) RA=800758ac(NK.EXE+0x000098ac) BVA=00000000 FSR=00000000
RaiseException: Thread=83c18480 Proc=8076c780 'device.exe'
AKY=00000005 PC=80078374(NK.EXE+0x0000c374) RA=800758ac(NK.EXE+0x000098ac) BVA=00000001 FSR=00000001
Exception 'RaiseException' Thread=83c18480 AKY=00000005 PC=00000000 BVA=00000001
R0=00000000  R1=03ad69c4  R2=03ad6974  R3=00000000
R4=00000000  R5=0000045a  R6=0648fd6c  R7=03faaae8
R8=0648fd6c  R9=800912a0 R10=0648fde4 R11=00000000
R12=00000000  SP=03faab5c  Lr=0648fdf8 Psr=8000001f

网友:
没有遇到过,呵呵。期待答案。

网友:
是个例还是通病?软件曾验证过吗?

网友:
Flash 初始化正确吗?

网友:
我自己编译了一个内核

应该是个例

用的是nandflash,应该初始化了吧

网友A:
什么系统?什么平台?

网友:
我也来期待下。。看看相关答案

网友:
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你的锂电可能没电啦,导致rtc时钟不能正常工作。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系统时钟可能是乱的,你通过控制面板,调整一下系统时钟。

网友:
我有编译了一次系统
发现确实死机
奇怪的是:弹出对话框没有问题,例如右击->属性,等等。但是一但想打开我的电脑或者回收站,wince就死机了弄了一天也没有什么进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系统?什么平台?

wince 5.0的操作系统
atmel的核心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你的锂电可能没电啦,导致rtc时钟不能正常工作。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系统时钟可能是乱的,你通过控制面板,调整一下系统时钟。

现在没有用锂电池供电
在控制面板怎么设定?

网友:
你把SDRAM频率降低一点试试

网友:
解决了
"VRAMWidthInPixel"=dword:400
"VRAMHeightInPixel"=dword:400
改为
"VRAMWidthInPixel"=dword:100
"VRAMHeightInPixel"=dword:1000

网友C:
VRAMWidthInPixel
VRAMHeightInPixel
代表什么?能不能给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VRAMWidthInPixel
VRAMHeightInPixel
代表什么?能不能给解释一下?

你不知道,怎么能解决的?

网友:
恭喜,呵呵,楼主说说怎么解决的吧。呵呵。

网友:
按照平台的安装手册从新建个镜像试试,看看如果按照平台手册建立的平台能行的话,那就是自己建的镜像有问题。如果按照手册也不行,建议重装pb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VRAMWidthInPixel
VRAMHeightInPixel
代表什么?能不能给解释一下?

期待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VRAMWidthInPixel
VRAMHeightInPixel
代表什么?能不能给解释一下?

你不知道,怎么能解决的?

网上搜索的。。。

网友:
顶起来,好贴,希望高手分析一下其中的原因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