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TMEGA16L上做开发,高分请高手门指下路

楼主:
在ATMEGA16L上做开发,高分请高手门指下路:

我用的是AVR Studio 4, JTAGICE仿真器,要求在带ATMEGA16L的目标板上实现控制蓝牙模块与外部通信,请高手们指点下应该从那里入手,或者从那里能找到学习和可借鉴的代码,以及这个编程环境是怎么样的(用汇编还是可以用高级语言如c?)

先谢过!

网友:
ATMEGA16L方面的资料先研究一下接口和寄存器,通信的代码到网上搜搜.
用C比较易上手,汇编的话要去学指令.

网友:
c语言基本够用了
avr的单片机网上资料很多的,随便google或百度一下
【ATMEGA16L】单片机程序例程

网友:
工具还是选IAR吧,那个AVR Studio有时并不怎么好用....

网友:
用C吧,CodeVisionAVR网上可以下.

网友:
是不是对寄存器操作这块要全部弄清楚?

网友:
对寄存器操作这块要全部弄清楚!

网友:
用C会比较快,但是有一些代码还是要用汇编的.你的东西应该分析清楚需求.比如说你做蓝牙,那首先应该对蓝牙的接口要熟悉,通常蓝牙模块的供应商会提供相关的资料以及应用的案例,通过这些资料,你应该能知道如何与你的单片机接口,怎么编写代码驱动起来.至于其他的应用,就根据自己的需要处理就可以了.如果有一些单片机设计的功底的话,上手AVR还是比较快的,而且有代码自动生成的功能这对初次使用的时候还是很有帮助.

网友:
其实回了51以后什么avr,430,arm都一个样 什么语言看自己对语言的和指令的熟悉程度来决定,对与初学的还是用c来写比较简单点

网友:
应该用C吧

网友:
  用C要方便些。另外,关于蓝牙模块,你要看它的手册,看看如何和它通信。一般都是用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