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proteus制作元件时,如何编辑元件

楼主(2009-11-22):
请教各位:proteus制作元件时,如何编辑元件
本人制作元件,对于元件引脚的电气类型不知如何选择,总是导致制作失败。
请教各位,引脚的这几个电气类型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如何选择?谢谢!!!
制作
电气
如何

网友A:
电气类型??
默认就得了。我做几年了都没有想过这问题

网友B:
引脚的这几个电气类型???是各个引脚代表什么吗?这些应该是确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