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300 GPRS UART 连接问题

楼主:
XDJM 们:

我现在有一个SIM300的模块,我把这个模块和WinCE的系统的一个COM口接了起来。但是我的这个系统的COM口只有TX和RX,没有其他的DCE和DTE 的管脚。
可是SIM300要求的是traditional DCE-DTE的连接方式。
我现在直接把RTS和CTS连接了起来。
可以进行传输数据,不过就是同一个AT COMMAND进去了后,后面的AT COMMAND无论怎么改,出来都是之前的那个AT COMMAND的结果。
比如说
我先用
AT
回来是OK
然后我再用AA,应该是回来是ERROR才对,
不过回来的是先没有反映,然后在输入AA,回来还是AT,然后是OK
如果我重复用AA输入,
就会重复出现上面的结果,直到我输入了很多次AA后,才出现ERROR
如果我再改回来AT的话,还是一直都是ERROR。

就是好像输出的BUFFER要经过很多次才能改变。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有这样的经验呢?

网友:
超級終端的流控沒設置好,把流控設置一下就OK了。
用串口監視工具看看發送和接收的東西,包括連接時候的打印信息, 分析一下。

网友:
这问题 还真少见,顺便 问下 会跟波特率 有关不

网友:
sim300只需要把Rx、Tx和GND接出来就行了,其他几根线参考PDF吧,不用的线可能需要上拉或者接地。
你这个应该不是接线的问题。可以飞线连接到PC机的串口试试看,确定是不是你的CE系统问题。

网友:
有没有可以介绍的串口監視工具呢?

网友:
我换了一个SIM508的模块,发现还是一样的问题。SIM508和PC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可能就是WinCe系统的问题,不过还是一样,WinCE系统只是连接了TX,RD和GND,然后我让RTS和CTS连接起来。

还是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
你看一下SIM300的PDF手册,看看上面的推荐电路是怎么接的。主要是看看除TX,RX,GND之外的其他线是怎么接的。

网友:
RST要接地。

网友:
模块和和串口工具都改为无流控的方式试试.

网友:
一直 想入手 学习测试 一下
都是 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