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从机485接受信号延迟问题

楼主:
各位大侠,我亟待解决如下问题,请指点:
485要处理的工作是:从机先发送数据给PC,PC做相应处理将结果返回给从机;当只有一台从机时,可以很正常的工作,从即接受也没有延迟,但是当挂上多台从机后,其中一台从机的接收就正常,其它从机的接收就有一定的延迟,大约有1S左右,这是只有两台从机的情况下测试的,如果有多台从机的情况下,就出现从机接收故障
从机接收采用的是中断方式,从机发送信号后就检测是否有来自主机的应答,如果两秒未接收到主机应答,则认为此次通信失败
我是做从机也就是硬件部分的,软件编程是在Delphi7下编写的(同事)
多谢各位大侠了……帮我解决的看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无程序无真相

网友:
我的主机(也就是计算机)只管主动收,而不主动发,而从机(单片机)却相反,主动发。。这样就会有一个信息打架的问题。。。不知道怎么才可以让信息不打架、不冲突。。

网友:
按照什么通信规约?按照市面上通用的规约都没问题的。可能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jgj58 :
   能不能给我解释的详细一点呢 ??

网友:
比如"645部颁规约"、"modbus规约"、"多能电表通信规约"等等
关键我不知你的产品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要求,如果仅仅是实现没有冲突简单通信的话,建议你搜一下“多机通信”,网上又好多简单的51单片机多机通信程序,可以参考哦。

另外问一下,你的两个单片机从机地共地了吗,怎么共地的?

网友:
我主要是实现整个通信过程没有冲突就可以了 让每个从机像 单个从机到PC机 一样稳定无误的发送接收数据

因为我现在测试的距离是很近的  只有半米  所以就只用了两根线  单片机从机也是没有共地的  这个的影响可以忽略的吧
不过我先试一试    同时也学一下多极通信  谢谢 jgj58   同时希望你继续帮助我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