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和上网本无线上网的详细原理?

楼主(2009-07-05):
手机和上网本无线上网的详细原理?
哪位高手知道手机或上网本的上网原理呢?我是指手机是怎样通过运营商的无线网络接入Internet的呢,比如我的3230手机,它的symbian os 、ARM处理器、SIM卡等部分是怎样工作的?
手机
Internet
处理器
运营商

网友A:
现在应该多用的是CDMA,码分多址,
你的SIM卡决定了你用的码,可以理解为地址码,
在无线通信系统中,通过直序扩频将发送的数字信号和你的这个码子做相关,
然后才可以与基战进行通信。
无线基站是联网的,它可以通过网口与服务器通信,也就是上网。
ARM和os结合在一起是一个平台,利用它进行系统管理,如文件系统,底层操作,数据处理,还有DSP芯片,负责信号处理等。

网友B:
嗯,感觉这个问题牵扯的知识太多了,继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