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开发用什么开发语言比较好

楼主:
是x900的芯片,外围设备有gprs,RFID,tv输出,遥控输入,256M内存,上面跑wince,要播放h264格式的视频。用C#开发应用好还是用c/c++,大侠们给提个建议

网友:
看提供的开发工具是什么先

网友:
先选语言,再选工具吧,一般用vs2005

网友:
C++

c#担心效率问题。

网友:
如果有这方面的开发经验,可以合作一下,联系mail: LianGang2008@sina.com

网友:
要效率请选C,要速度请选C++

网友:
还是用C吧,界面可以用C++。

网友: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网友:
还在用EVC++加SP4 不知道和VS2005比起来会不会落后点!

网友:
要播放视频的话建议考虑效率,还是选C/C++吧

网友:
考虑效率,选C/C++

网友:
肯定是用才c\C++了

网友:
一般都在嵌入式设备上,最好用C/C++

网友:
建议还是不要用 .NET 来做播放器之类的东西了。

网友:
播放器是用c做的,.net只是做界面,来调用其它设备的api来进行显示

网友:
C/C++, 开发工具VC++2005.

网友:
evc 4.0 +sp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