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芯片IO输出电平为1.8V或3.0V,怎么样可以转成5V?

楼主(2010-04-20):
如果芯片IO输出电平为1.8V或3.0V,怎么样可以转成5V?
ARM的芯片中大多是输出3.0V,很多外围电路,都是默认5.0V为高电平的,这个冲突该怎么解决?
一般的驱动芯片,如L298N,2803芯片的电平范围为多少呢?高于多少认为是高电平,低于多少人为是低电平?
芯片
怎么样
高电平

网友A:
可以74系列的芯片进行电平转换,适当的上拉电阻应该也可以。

网友B:
244、245

网友C:
简单点,非门或者触发器,

网友D:
简单的搞个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