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rnado的问题

楼主:
我刚刚开始学习vxworks,由于各方面需要,今天装了tornado,工程中新建了一个cpp源文件,

代码写得蛮好的,想要注释,突然发现不能打中文,郁闷,只有换一个地方写,然后复制粘贴!!!

想问一下,各位开发的时候,使用什么编辑器写代码啊?怎么解决写中文的问题!!!谢谢了!

网友:
UltraEdit
source insight 也不错

网友:
SlickEdit(这个就是要先习惯,功能很强大,不过我还没用习惯:()
Visual Studio + Visual Assist X(这个绝对好用)

source insight看代码非常方便,不过对中文支持也不好.

绝不建议在tornado中写代码.另外,新的VxWorks版本使用了Workbench,是基于Eclipse的,这个也挺好用的(不过是java程序,机器太老有点吃力).

网友:
我一般就是用notepad2

网友:
source insight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Visual Studio + Visual Assist X无敌,最喜欢输入提示功能。你可以建一个vc的工程,编译的时候比tornado查错好一些,最后用tornado编译一下烧进去就好了.

网友:
推荐
source insight 和Visual Stud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荐
source insight 和Visual Studio

以前上学时候用tornado的时候,刚开始用ultraedit写代码,后来用source insight

网友:
其实使用什么编辑器都是可以的. 无非是个文本编辑的工作. 编译的时候再调用tornado的组件.

网友:
我记得TORNADO可以在选项里定义调用外部编辑器的,写好命令行、参数,用Tornado浏览、编译工程,用专业的编辑器写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