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2440+wince6 产生定时0.2ms的中断可否实现。

楼主:
如题。具体怎么实现呢?

网友A:
如果光从实现这个中断的角度来说,单片机都能实现撒!

网友:
能实现,,配置一下定时器就OK

网友B:
兄弟,你的2440怎么装的6.0呀,急需帮助,谢谢

网友C:
如果光从技术的角度来讲,肯定可以实现的,配置一下定时器就OK了。但如果系统负载很重,0.2ms调度可能很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的2440怎么装的6.0呀,急需帮助,谢谢

什么意思?
装6.0不是在vs2005的环境下装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光从实现这个中断的角度来说,单片机都能实现撒!

主要是我的程序中需要这个功能。所以问一问能不能实现。wince6.0节拍信号用的那个定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光从技术的角度来讲,肯定可以实现的,配置一下定时器就OK了。但如果系统负载很重,0.2ms调度可能很难。

我的系统很小。能不能具体说说,就是配置一下定时器中断然后用一个触发线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光从技术的角度来讲,肯定可以实现的,配置一下定时器就OK了。但如果系统负载很重,0.2ms调度可能很难。

我的系统很小。能不能具体说说,就是配置一下定时器中断然后用一个触发线程吗?

我也要做同样的功能,能不能交流下,我遇到问题了。你这个设置是要在驱动里做吗?
方便联系下我20461368

网友:
应用层定时器应该是不行的,最小单位是MS.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光从技术的角度来讲,肯定可以实现的,配置一下定时器就OK了。但如果系统负载很重,0.2ms调度可能很难。

我的系统很小。能不能具体说说,就是配置一下定时器中断然后用一个触发线程吗?

我也很急要做这个啊 ·~~~拜托了

网友:
http://topic.eeworld.net/t/20030915/18/2262795.html
可以看看这里,建议做底层

网友:
wince下不能这么快吧,修改ISR,但是tick最小就是1ms了。不能这么快的吧。
不知道有谁能搞定呢,我也来学习。

网友:
我说怎么在2440里装wince6.0,我的是5.0,搞了个6.0的nk.bin但是通过dnw下载不进去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的2440怎么装的6.0呀,急需帮助,谢谢

什么意思?
装6.0不是在vs2005的环境下装的吗?

网友:
0.2ms? WinCE 一般默认System Tick 是1ms。。这个应该还和硬件平台有关吧。

LS的 你的硬件平台不一样吧。。

网友E:
可以,我搞過0.1mse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我搞過0.1msec的

老兄,你是咋做到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以,我搞過0.1msec的

老兄,你是咋做到的呢?

咋弄得 说说啊

网友:
新增硬件timer中斷
每秒10000次

很容易辦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新增硬件timer中斷
每秒10000次

很容易辦到...

不太理解。但是wince内核任务切换他没有这么快处理中断线程咋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