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波特率的设置

楼主:
51单片机,T1用作串行口波特率发生器时,设置为工作方式2时,应该给TH1和TL1设定怎样的值,请高手

网友:
要看你的波特率多大,还有你的mcu工作时钟多大。比如是9600bps,那么你可以算出一bit需要104us左右的时间,那么你的定时器是104us循环,那么初值就可以算出来了。而且还要看你具体是什么51单片机,现在的51单片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单片机了。增强型的,已经有很多的改变了,,,甚至是总线架构!

中文datasheet,肯定会有说明的。

网友:
波特率是9600的,晶振是13.56KHZ,用的是AT89S52的单片机

网友:
13.56k????不是M吗?

网友:
不好意思,写错了

网友:
只要你理解者东西,就很好计算的,我现在一步步来算,方便你的理解。

首先,你的晶振13.5M,那么机器周期是:1/(13.5M/12 ) 请注意,51单片机都有12分频。
然后你的波特率是9600bps,那么每发送1bit的时间是(1/9600)s。

你的定时器的计数值应该就是:(1/9600)/(1/(13500000/12))=13500000/(12*9600)=117,不知道我有没有算错,你可以自己算算。
得出117,那么初值就255-117=138,所以初值是0x8a。

网友:
值是对的,那这个是TL1还是TH1的值?

网友:
你这个是工作在自动装载模式的,它们两个值是一样,都是0x8a。一个寄存器用来计数,另一个用来装载,当第一个计数值满,溢出之后,第二个的值又自动赋值给第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