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andFlash写驱动的问题

楼主:
能读进去,写却怎么也写不进去
使用的芯片是S3c2440+k9f1208
哪位帮我好好看看吧!

代码如下

/* NAND Flash registers 2440*/
#define NFCONF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4e000000)
#define NFCONT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4e000004)
#define NFCMD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4e000008)
#define NFADD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4e00000c)
#define NFDATA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4e000010)
#define NFSTAT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4e000020)
#define NFMECC0        (*(volatile unsigned *)0x4E00002C)
#define NAND_CHIP_ENABLE (NFCONT &= ~(1<<1))
#define NAND_CHIP_DISABLE (NFCONT |= (1<<1))
#define NAND_CLEAR_RB (NFSTAT |= (1<<2))
#define NAND_DETECT_RB { while(! (NFSTAT&(1<<0)) );}
/* 在第一次实用NAND Flash前,复位一下NAND Flash */
#define BUSY 1
#define        EnNandFlash()        (NFCONT |= 1)
#define        DsNandFlash()        (NFCONT &= ~1)
#define        NFChipEn()                (NFCONT &= ~(1<<1))
#define        NFChipDs()                (NFCONT |= (1<<1))
#define        InitEcc()                (NFCONT |= (1<<4))
#define        MEccUnlock()        (NFCONT &= ~(1<<5))
#define        MEccLock()                (NFCONT |= (1<<5))
#define        SEccUnlock()        (NFCONT &= ~(1<<6))
#define        SEccLock()                (NFCONT |= (1<<6))

#define        WrNFDat8(dat)        (NFDATA = (dat))
#define        WrNFDat32(dat)        (NFDATA = (dat))
#define        RdNFDat8()                (NFDATA)        //byte access
#define        RdNFDat32()                (NFDATA)        //word access

#define        WrNFCmd(cmd)        (NFCMD = (cmd))
#define        WrNFAddr(addr)        (NFADDR = (addr))
#define        WrNFDat(dat)        WrNFDat8(dat)
#define        RdNFDat()                RdNFDat8()        //for 8 bit nand flash, use byte access

#define        RdNFMEcc()                (NFMECC0)        //for 8 bit nand flash, only use NFMECC0
#define        RdNFSEcc()                (NFSECC)        //for 8 bit nand flash, only use low 16 bits

#define        RdNFStat()                (NFSTAT)
#define        NFIsBusy()                (!(NFSTAT&1))
#define        NFIsReady()                (NFSTAT&1)
#define        READCMD0        0
#define        READCMD1        1
#define        READCMD2        0x50
#define        ERASECMD0        0x60
#define        ERASECMD1        0xd0
#define        PROGCMD0        0x80
#define        PROGCMD1        0x10
#define        QUERYCMD        0x70
#define        RdIDCMD                0x9
#define BUSY 1

#define NAND_SECTOR_SIZE 512
#define NAND_BLOCK_MASK  (NAND_SECTOR_SIZE - 1)

/*
inline void wait_idle(void)
{
    while(!(NFSTAT & BUSY));
    NFSTAT |= BUSY;
}
*/

void reset_nand(void)
{
//int i=0;
// NFCONF &= ~0x800;
//     for(; i<10; i++);

NFCONF = 0x1400;
NFCONT = 0x73;

NAND_CHIP_ENABLE;

NFCMD = 0xff; //reset command

while(!(NFSTAT & BUSY));
    NFSTAT |= BUSY;
}

/* 初始化NAND Flash */

void init_nand(void)
{

NFCONT = 0x73;
NAND_CHIP_DISABLE;
reset_nand();
}

static unsigned int WaitNFBusy(void)        // R/B 未接好?
{
        unsigned char stat;

        WrNFCmd(QUERYCMD);
        do {
                stat = RdNFDat();
                //Uart_Printf("%x\n", stat);
        }while(!(stat&0x40));
        WrNFCmd(READCMD0);
        return stat&1;
}
/* low level nand read function */
int nand_read_ll(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long start_addr, int size)
{
    int i, j;

    if ((start_addr & NAND_BLOCK_MASK) || (size & NAND_BLOCK_MASK)) {
        return -1; /* invalid alignment */
    }

    NAND_CHIP_ENABLE;

    for(i=start_addr; i < (start_addr + size);) {
        /* READ0 */
        NAND_CLEAR_RB;
        NFCMD = 0;

        /* Write Address */
        NFADDR = i & 0xff;
        NFADDR = (i >> 9) & 0xff;
        NFADDR = (i >> 17) & 0xff;
        NFADDR = (i >> 25) & 0xff;

        NAND_DETECT_RB;

        for(j=0; j < NAND_SECTOR_SIZE; j++, i++) {
            *buf = (NFDATA & 0xff);
            buf++;
        }
    }
    NAND_CHIP_DISABLE;
    return 0;
}

#if 1
int nand_write_ll(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long start_addr, int size)
{
        unsigned long i, j , k, mecc;
        unsigned char stat, tmp[7];

        k = size/512;
        for( i= 0; i
        {

        NFChipEn();
        WrNFCmd(PROGCMD0);
        NFADDR = start_addr & 0xff;
        NFADDR = (start_addr >> 9) & 0xff;
        NFADDR = (start_addr >> 17) & 0xff;
        NFADDR = (start_addr >> 25) & 0xff;
//        WrNFAddr(start_addr>>16);
        InitEcc();        //reset mecc and secc
        MEccUnlock();
        for(j=0; j<512; j++, start_addr++){
                WrNFDat(buf[i*512 + j]);
                uart_printf("%x ", buf[i*512 + j]);
        }
        MEccLock();

        mecc = RdNFMEcc();

        tmp[0] = mecc&0xff;
           tmp[1] = (mecc>>8)&0xff;
           tmp[2] = (mecc>>16)&0xff;
            tmp[3] = (mecc>>24)&0xff;
            tmp[5] = 0xff;        //mark good block

           SEccUnlock();
        WrNFDat(tmp[0]);
        WrNFDat(tmp[1]);
        WrNFDat(tmp[2]);
        WrNFDat(tmp[3]);
        SEccLock();
        WrNFDat(tmp[4]);
        WrNFDat(tmp[5]);

        WrNFCmd(PROGCMD1);
        stat = WaitNFBusy();
        NFChipDs();
        }

        return 0;
}

#endif

#if 0
int nand_write_ll(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long start_addr, int size)
{
        int i, j,k,n;

        if ((start_addr & NAND_BLOCK_MASK) || (size & NAND_BLOCK_MASK)) {
        return -1; /* invalid alignment */
        }
        j = (start_addr>>11);
        k = (size/NAND_SECTOR_SIZE);

        NAND_CHIP_ENABLE;

        for(i =j; i
        {
                NAND_CLEAR_RB;
                NFCMD = 0x80;

                /* Write Address */
                NFADDR = 0x00;
                NFADDR = 0x00;
                NFADDR = (i) & 0xff;
                NFADDR = (i >> 8) & 0xff;
                NFADDR = (i >> 16) & 0xff;

                for(n=0; n < NAND_SECTOR_SIZE; n++)
                {
                NFDATA= 0x50;
                buf++;
                }
                for(#define NFCONF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4e000000n=0; n<64; n++)
                {
                        NFDATA=0xff;
                }
                NFCMD=0x10;
                NAND_DETECT_RB;

                NFCMD =0x70;
                for(n=0;n<10;n++);
                        if(NFDATA&0x01)
                                return -1;
        }
        NAND_CHIP_DISABLE;
        return 0;
}
#endif

void copy_myself(void)
{
        unsigned char *buf = ((unsigned char *)0x33f00000);
        unsigned long start_addr = 0;
        int size = 0x20000;

        reset_nand();
        init_nand();
        nand_read_ll(buf,start_addr,size);

}

网友:
建议楼主 把对应的硬件原理图贴出来,这样大家先帮你确认下 硬件的链接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
看下硬件原理图,还有看看写命令时序对不对

网友:
板子又不是我焊的,我这是三星的成品,硬件不会出问题的啊
对时序这块我不懂
~~

网友:
如果对时序不懂就找三星的源代码参考一下。

网友:
我的可以搞啊,S3C2410的板子,nand也是k9f1208

网友:
别的不说你写的时候第一步就错了。你k9f1208上面写的是什么?
要写先擦除。擦除是一块为单位,而写的时候,你要以页为单位。
1、先写一个擦除源码

int NF_EraseBlock(unsigned int block)
{
       unsigned int blockPage;
       unsigned char data;

       blockPage=(block<<5);
       NF_nFCE_L();
       NF_CMD(NAND_CMD_ERASE1);                        //发出擦除命令
       NF_ADDR(blockPage&0xff);
       NF_ADDR((blockPage>>8)&0xff);
       NF_ADDR((blockPage>>16) & 0xff);
       NF_CMD(NAND_CMD_ERASE2);                        //确认并开始擦除
       NF_WAITRB();                                    //等待状态查询命令

       NF_CMD(NAND_CMD_STATUS);                        //发出状态查询命令
       data=NF_RDDATA();
       NF_nFCE_H();
       return !(data & 1);                             //data=0:擦除成功 data=1:擦除失败
}

2、写的时候你必须以页为单位进行,这是芯片编程的需要。你的有效数据写完之后,还要把最后的16位校验位要写上,这个你可以参照芯片文档,也可以写入0xFF。
需要额外说明的是,
1、读写时序你不用对我们搞软件的可以不予理会,那个是写给做硬件的人看的,你只要命令字正确,时序就对了。
2、你读的时候,也没对齐,我没试过,不过感觉你读出来的数据可能不是你要的。读的时候分了前半页和后半页。如果你从127个字节后读,你的命令字应是NFCMD = 1;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联系我,嘿嘿,我这个模块记忆很深的。

网友:
路过,以后有时间再看。

网友:
这样问问题太过分了,首先,这里大多数会用nandflash的人可能都没用过这款芯片,你至少要贴个datasheet时序上来看看,还有,你说你能读,你连写都写不进去,怎么读出来的,怎么判断读出来的对不对,回楼上,很多nandflash芯片自己内部有擦除功能,只要调用写,内部会先擦除,所以有时候并不一定要软件擦除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