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nk

楼主:
最近出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最近我编译的NK都启动不了(至于有没启动,没办法判断)。
现象是近不了WINCE界面,一直黑屏。而以前的NK却可以进界面。
但是两个NK文件的串口信息都是执行的OEMINIT DONE...
难道我的WINCE和XP一样,被黑了?还是怎么回事,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帮帮忙,谢谢啊!

网友:
这个问题的现象说得太广,系统定制的时候组件有没有变化,BSP有没有发动,串口有什么输出信息,这些都是可以参考的。

网友:
我昨天build SDK的时候机器突然重启了,就再也不好使了,全部重装才好

网友:
你最近做了什么修改?

网友:
以前的内核是几个月前编译的,组件我一般在测试阶段都用默认的,刚刚我把PB卸载了,换了个序列号重新安装,编译好的NK又可以用了。。。。

网友:
LZ说的现象很模糊。。。。。

网友:
可通过串口读出信息进行分析...

网友:
后来我仔细弄了下,是HIVE-BASED Registry的问题,加了这个组件就不能启动了,但是BSP的这个功能是做好的啊,以前我确定我加了这个组件的,现在怎么不行了?有遇到这个问题的吗?我也再查查资料看看,大家帮下忙~

网友:
我发现就是这个帖子中的问题
http://topic.eeworld.net/u/20090401/17/728d2412-e7b5-485e-837c-f291ea065740.html

网友:
哈哈,搞定了,还要加上几个组件:
1:Catalog->Core OS->CEBASE->FileSystem and Data Store->Storage Manager
->Fat File System

2:Catalog->Device Drivers->Storage Devices ->ATAPI PCI/IDE Storage Block Driver -> ATAPI PCI/IDE Storage Block Driver

我记得以前没加这两个的啊?记不清了了,呵呵,散分,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