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toronado编译时出现如下错误请问如何解决?

楼主(2010-03-20):
使用toronado编译时出现如下错误请问如何解决?
cc386: Internal compiler error: program cc1 got fatal signal 5
error
如何

网友A:
应该是个语法错误

网友B(2010-04-22):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现在也有这个问题,以前重新启动电脑就OK 了,现在重新启动好几次了,还是有,3ks

网友C:
之前不小心输入了一个非法字符,删除后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