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 ce添加中文字体可以显示,但是阿拉伯字体显示框框

楼主:
在project.reg里加了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GDI]
  "FontLinkMethods"=dword:1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FontPath]
    "FontPath"="\\Hard Disk\\Font"  ; 字库文件所在目录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FontLink\SystemLink]
    "Tahoma"="\\Hard Disk\\Font\\PSAUDI5.TTF,Psuedo Saudi"
   "Courier New"="\\Hard Disk\\Font\\PSAUDI5.TTF,Psuedo Saudi"
   "Arial"="\\Hard Disk\\Font\\PSAUDI5.TTF,Psuedo Saudi"
  "Times New Roman"="\\Hard Disk\\Font\\PSAUDI5.TTF,Psuedo Saudi"
   "Symbol"="\\Hard Disk\\Font\\PSAUDI5.TTF,Psuedo Saudi"
但是却显示的是框框,我的阿拉伯字是从我PC的google翻译下来的,然后建立了一个文件夹,命名为阿拉伯字,然后放到cf卡里,wince打开后显示的是框框,还有就是我的沙特字体是truetype,跟opentype有啥区别吗,谁能帮解决下啊,老大们

网友:
老大们,给指条明路吧

网友A:
保证在加载显示驱动前CF卡的这个路径已经可用。并且系统中删除AC3压缩字库的组件,加了这个组件后加载的字库后缀名需要是.AC3,而你的是TTF,不能使用,前段时间有人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无法加载。

网友:
详细看一下你的注册表中未更改时有关字库的设置,如果是用了AC3的字库就说明已经加了组件,系统可能会自动加。

网友:
没有遇到过,观注ing…

网友:
你说的AC3组件是不是 Agfa AC3 Font Compression 这个组件啊,我确实已经删掉了啊,而且我加了它后用。ac3的支持中文也OK啊,改了ttf支持阿拉伯波就不行啦
引用 网友A:
保证在加载显示驱动前CF卡的这个路径已经可用。并且系统中删除AC3压缩字库的组件,加了这个组件后加载的字库后缀名需要是.AC3,而你的是TTF,不能使用,前段时间有人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无法加载。

网友B:
是不是阿拉伯字库没有加,另你可以把word view工具也加上,

这样你可以在你的PC机windowsXP下弄一个Word文档带有阿拉伯字,然后拷贝到Wince下,看看能否正常识别文档内容。如果可以那么字库应该就已经加上了。

网友:
阿拉伯字库我放到cf卡里了啊,肯定是加了啊,我没加wordview啊,我只用在自己PC上用阿拉伯问命名了一个文件夹,然后看在ce里显示正常不?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阿拉伯字库没有加,另你可以把word view工具也加上,

这样你可以在你的PC机windowsXP下弄一个Word文档带有阿拉伯字,然后拷贝到Wince下,看看能否正常识别文档内容。如果可以那么字库应该就已经加上了。

网友A:
你是仅仅想显示阿拉伯字库还是同时要做到把字库存储到外部存储器?
如果仅仅是想显示这个阿拉伯字,或者是即使要存储到外部也要先让系统显示阿拉伯字成功。
把字库放到release目录下,然后把字库通过BIB加到NK里边去,然后看注册表有关于加载NSIMSUN.TTF的地方都改成阿拉伯的字库

网友:
阿拉伯字体现在是能显示了,可是所有的字都是阿拉伯的字,连我的电脑应该是computer,但是computer的字体确实阿拉伯字体,我设置了默认语言为英语,不知道什么原因,修改如下: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GDI]
  "FontLinkMethods"=dword:1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FontPath]
    "FontPath"="\\Windows"  ; 字库文件所在目录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FontLink\SystemLink]
    "Tahoma"="\\Windows\\PSAUDI5.TTF,Psuedo Saudi"
   "Courier New"="\\Windows\\PSAUDI5.TTF,Psuedo Saudi"
   "Arial"="\\Windows\\PSAUDI5.TTF,Psuedo Saudi"
  "Times New Roman"="\\Windows\\PSAUDI5.TTF,Psuedo Saudi"
   "Symbol"="\\Windows\\PSAUDI5.TTF,Psuedo Saudi"

引用 网友A:
你是仅仅想显示阿拉伯字库还是同时要做到把字库存储到外部存储器?
如果仅仅是想显示这个阿拉伯字,或者是即使要存储到外部也要先让系统显示阿拉伯字成功。
把字库放到release目录下,然后把字库通过BIB加到NK里边去,然后看注册表有关于加载NSIMSUN.TTF的地方都改成阿拉伯的字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