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在EVC4.0SP4中引用miracl库函数?

楼主:
我在工程的Header Files里添加了miracl.h和mirdef.h两个头文件,还添加了ms32.lib文件,但在编程中使用otnum()等等miracl库中的函数时仍提示错误。
Repw.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int __cdecl otnum(struct bigtype *,void *)" (?otnum@@YAHPAUbigtype@@PAX@Z)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rotected: virtual void __thiscall CRepw::OnOK(void)" (?OnOK@CRepw@@MAEXXZ)
等等很多这样的错误。请问是不是因为没有正确添加miracl库呢?应该怎样添加?

网友:
LZ,你所用的miracl库是CE版本的吗?
CPU类型是否匹配?

网友A:
请问miracl库有CE专用版本吗?我只是从网上down的一般的miracl库,应该是匹配V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miracl库有CE专用版本吗?我只是从网上down的一般的miracl库,应该是匹配VC++的……

匹配语言有什么用,如果没有CE版本,则只能靠LZ来移植,想直接用是不可能的.

匹配平台,才是最重要.例如windows和liunx都有用C写的程序,但是能在两个平台上都正常使用吗?

网友: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说需要引用miracl中的big.h头文件,但在big.h头文件中发现需要引用iostream.h,而这个头文件只在Visual C++ 6.0中有,在EVC中没有……对于这个的解决办法有人说需要安装STLport工具来增加这些库,但我找不到清晰的说明文件该怎样在EVC4.0中安装STLport……

那是不是说没办法直接在EVC中引用miracl库了?

网友:
STLport的文档里应该有。http://www.cnblogs.com/frischzenger/archive/2009/12/30/1635872.html

网友:
这个……还是不是很明白……应该还是有方法能在EVC中添加miracl库的~我再试试别的方法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