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板子的 DSL 芯片 通过 ATM接口,握手成功,但是Ping不通

楼主:
请问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如果还需要什么信息,请尽管提问!

网友:
错了 应该是 UTOPIA 接口
握手成功,两个DSL芯片都进入了Data模式
但是不能通过UTOPIA通数据
请问这个问题咋解决啊?

网友:
这是我的配置步骤,请高手指出问题所在
第一快板子
brctl2684 -b -c 0 -a 0.35
ifconfig nas0 192.168.0.226 netmask 255.255.255.0 up
brctl addbr br0
brctl addif br0 nas0
brctl addif br0 eth0
brctl stp br0 off
ifconfig br0 192.168.0.220 up
ifconfig nas0 0.0.0.0
ifconfig eth0 0.0.0.0
echo "start" >/proc/net/dsl/dsl0 &

第二块板子
brctl2684 -b -c 0 -a 0.35
ifconfig nas0 192.168.0.226 netmask 255.255.255.0 up
brctl addbr br0
brctl addif br0 nas0
brctl addif br0 eth0
brctl stp br0 off
ifconfig br0 192.168.0.221 up
ifconfig nas0 0.0.0.0
ifconfig eth0 0.0.0.0
./test505GL mode CO
echo "start" >/proc/net/dsl/dsl0 &

bridge应该是正常的
pppoe我没用过这个
不通的板子配置步骤可能不一样
但是大体步骤应该差不多
请高手指出问题所在

网友:
伙计们 ,说两句啊

网友:
训练了吗?
pppoe / bridge 正常吗?

两端用 tcpdump 或 wireshark 抓包看看,有没有报文嘛

在两端能抓到对端的报文么
平常用的 adsl modem 就是采用 pppoe 封装的 ip 报文的嘛
modem 内部在多个端口间可以采用 bridge 或 route + nat 方式

网友:
非常感谢回复。
但是我还有些不明白的地方。

训练了吗?
两块dsl芯片,握手成功,进入Data模式了,训练过程应该在Data模式之前就进行过了吧。

pppoe / bridge 正常吗?
我测试的Bridge模式,bridge有一个IP,这个IP能够被Ping通,桥应该没有问题。

两端用 tcpdump 或 wireshark 抓包看看,有没有报文嘛
因为是从Dsl走数据,我不知道怎么抓包啊。电话线也不能接到PC上。不懂啊

网友:
nas0      Link encap:Ethernet  HWaddr 00:FB:FF:02:05:08
          UP BROADCAST RUNNING MULTICAST  MTU:1500  Metric:1
          RX packets:0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frame:0
          TX packets:3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carrier:0
          collisions:0 txqueuelen:100
          RX bytes:0 (0.0 B)  TX bytes:156 (156.0 B)

经过测试 nas0 能发不能收

网友:
没人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