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NandFlash的问题

楼主:
下载内核跑起来正常,有NandFlash盘符。
重启后。。连系统都挂了。无任何串口信息。

网友:
这样太多可能性,不在现场根本不知道这些的。

网友A:
你的内核是通dnw下载的吧?是nand启动么?
应该是你在下载的时候设置有问题,os部分将启动部分覆盖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内核是通dnw下载的吧?是nand启动么?
应该是你在下载的时候设置有问题,os部分将启动部分覆盖掉了!

下载时没问题,因为我之前没有加载了NandFlash的时候正常。
而且下载内核跑起来正常,但重启后就挂了,NBoot还在,我感觉是系统起来后,把NandFlash 格式化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内核是通dnw下载的吧?是nand启动么?
应该是你在下载的时候设置有问题,os部分将启动部分覆盖掉了!

下载时没问题,因为我之前没有加载了NandFlash的时候正常。
而且下载内核跑起来正常,但重启后就挂了,NBoot还在,我感觉是系统起来后,把NandFlash 格式化掉了。。。。

你用的是nor启动还是nand启动?
你的nboot还在的话为什么没有打印信息?下载菜单在nboot里面吧?应该有打印信息的。

网友:
你如果确认nboot还在的话。。。可能就是eboot被擦掉了。。。。

网友:
注册表配置为BinFS,WinCE进行AutoFormat后,可以看到flash分区。再开机就无法启动系统镜像了,怀疑是整个NK分区格式化掉了,可不可以修改分区的起始位置 ,表明flash的剩下部分?

网友C:
bootloader所占据的nand没有标记reserved,所以启动以后被擦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bootloader所占据的nand没有标记reserved,所以启动以后被擦除了

我的标记,但是他擦除FAT区域,郁闷!

网友:
原来板子的驱动是4.2升级到5.0的,改了下以后在CE6下,存储管理器上检测不到。
现在用了三星BSP里的,然后加载后有一个为64M的 FAT分区。
不是Eboot 根据NK镜像的大小,将剩余空间格式化FAT的吗???
难道是驱动中完成的????

现注册表信息如下,对比原来的,把没有的也补上了,但还是一样。。。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artitionTable]
        "21"="BINFS"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BINFS]
        "Folder"="BINFS"
        "FriendlyName"="Bin FileSystem"
        "Dll"="binfs.dll"
; MountFlags:
; 0x10 specifies that this file system is to be mounted as an external
;      ROM filesystem shadowing the \windows directory
; 0x1 specifies that the mountpoint \BINFS is to be hidden
;
        "MountFlags"=dword:11
        "BootPhase"=dword:0
        "Flags"=dword:1000
;
; Entries to load the block driver that BINFS uses
; This is dependent on what device is used
;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SMFLASH]
    "DefaultFileSystem"="BINFS"
    "AutoPart"=dword:1
    "AutoMount"=dword:1
    "AutoFormat"=dword:1
    "PartitionDriver"="mspart.dll"
    "Name"="Microsoft Flash Disk"
    "Folder"="NandFlash"
    "BootPhase"=dword:0
    "Flags"=dword:1000
    "MountFlags "=dword:11
    "MountHidden"=dword:0   ;有了这个你就可以在/BINFS目录下看到所有的NK.bin

; Keep FATFS from trying to shadow \Windows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SMFLASH\FATFS]
    ;"Flags"=dword:14
    ;"FormatTfat"=dword:1
    ;"CheckForFormat"=dword:1
    "MountFlags"=dword:2
     "Flags"=dword:1000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MFLASH]
    "Prefix"="DSK"
    "Dll"="smflash.dll"
    "Index"=dword:1
    "Order"=dword:0
    "Profile"="SMFLASH"
    "IClass"="{A4E7EDDA-E575-4252-9D6B-4195D48BB865}"
    "FriendlyName"="MS Flash Driver"
    "MountFlags"=dword:11
    "BootPhase"=dword:0
    "Flags"=dword:1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FATFS]
    ;"Flags"=dword:00000014                ;FATFS_TFAT_ALWAYS|FATFS_FORCE_TFAT
    "Flags"=dword:1000
    "MountFlags"=dword: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AutoLoad\SMFLASH]
    "DriverPath"="Drivers\\BuiltIn\\SMFLASH"
    ; LoadFlags 0x01 == load synchronously
    "LoadFlags"=dword:1
    "BootPhase"=dword:0

网友D:
这个问题肯定是你binfs和FAT分区没有搞好。自己擦除了MBR,论坛很多答案了,你搜索一下应该可以解决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肯定是你binfs和FAT分区没有搞好。自己擦除了MBR,论坛很多答案了,你搜索一下应该可以解决的。了

是修改哪些地方?论坛找了下,还是有些模糊,能否给点提示呢?

网友:
EBoot也有问题的。
我之前的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EBoot也有问题的。
我之前的也是这样

Eboot 没有提供源代码。。。。但是烧 5.0的NK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