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求助:自动进样器

楼主:
我们项目要做个自动进样器,由电机驱动运动,要求速度为300mm/s,速度挺快的,所以启动和停止时必须匀加速,在驱动里通过产生高低脉冲使电机运转。
nCounts为脉冲个数,nTmpDelay为延时数
                for(int j = 0; j < nCounts; j++)
                {
                        if(PulseInputCtrl[0].bCW)//顺时针时GPJ9输出脉冲,逆时针时GPJ10输出脉冲
                                *(int *)GPJDAT_ADDR |= 0x00000200;//GPJ9 = 1,high level
                        else
                                *(int *)GPJDAT_ADDR |= 0x00000400;//GPJ10 = 1,high level

                        uDelay(nTmpDelay);//4

                        if(PulseInputCtrl[0].bCW)
                                *(int *)GPJDAT_ADDR &= 0xFFFFFDFF;//GPJ9 = 0,low level
                        else
                                *(int *)GPJDAT_ADDR &= 0xFFFFFBFF;//GPJ10 = 0,low level

                        uDelay(nTmpDelay);
                }
这样只要使电机匀加速运转就可以了。自动进样器要平稳运行,加速时间至少要100个毫秒,高速运行时,延时为0.8微妙,我现在有点混乱,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用IO控制步进电机有点费劲,一般用PWM多一些。

网友:
楼上的能讲的详细点吗?

网友:
什么电机啊?不能用驱动芯片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