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48 外部事件计数器问题

楼主:
我用LPC2148做了个外部事件计数器。我的设定是在下降沿的时候, 计数器递增。 可是当频率超过20Hz, 计数器的值就每次递增2或更多, 而不是1。 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

void counter()
{
         chars[30];
         volatileunsigned long i;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i;

        uart0_init(9600); // Initial UART0

        PINSEL0= (PINSEL0 & (~(0x03<<12))) |(0x02<<12); //cap0.2

        T0PR =0;
        T0CTCR= 0xA;
        T0CCR= 0x00;
        T0TC= 0;
        T0TCR=0x01;

        ii=0;

         while (1)
         {
                i=T0TC;

                if(i-ii==1)
                {
                        sprintf(s,"1111111 TC= %x \r",T0TC);
                        uart0_puts(s);

                        ii=i;

                }

                 else if(i>ii)
                {
                         sprintf(s,"2222222 TC= %x\r",T0TC);
                         uart0_puts(s);

                         ii=i;
                 }

        }

}

谢谢!

网友:
可能是你的uart0_puts耗费的时间太长,它返回的时间已经有几次计数事件了.

网友:
注意把变量定义成 volatile 是要付代价的. 一般来说, 局部变量没必要定义成 volatile.

某些全局变量, 如果它会被 main 和某个ISR所改写, 就需要定义成 volatile.

或者是某些IO端口的定义,它反映IO的状态,也需要定义成 volatile.

网友:
你说的一点没错, 是uart的问题。 太感谢了。 我搞这个问题搞了一个多星期, 都快疯了。 现在好了, 终于解决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