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bootloadr中测试内存

楼主:
我用的是pxa270  现在把原来的64m的内存换成了128m可是系统还是只认到64m,在4.2下可以认到128m但是在5.0下就不行。我想在bootloader下遍历一下内存,应该怎么遍历,在eboot中好像mmu已经起来了

网友A:
bootloader中应该没有mmu 直接对sdram的物理地址读写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bootloader中应该没有mmu 直接对sdram的物理地址读写看看

对,比如三星的就是从00x30000000开始到终点,其实你可以再大于64M 地方随意读写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1. 對 WinCE 來說, memory size 是由 config.bib 所描述, 這個機制從 wince3.0 到 wince6.0 以來從沒改過.

2. LZ 5.0 的 bsp 看來只支援 64M, 故須修改 OEMAddressTable, config.bib, eboot.bib, memory controller initialize code.

3. memory test, 最簡單是寫 55, AA 再讀回來看是否相符.

4. eboot 中, startup.s mmu 還未啟動, 故可用 Physical Address, OMEPlatformInit 時, mmu 已啟動, 故須用 Uncached Virtual Address.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我是来顶楼上的高人的
长期见他技术回贴

网友:
对,大家相互学习,系统的内容较多,单干是不行的,大家把这个区搞闹热点,少走一些弯路。

网友:
对,大家相互学习,顶下得点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