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进制怎样控制硬件?? 谢谢!

楼主:
众所周知的软件是通过编译器转化为二进制让电脑识别的。有困惑的是:
    二进制怎么指控电脑的
   据我所知,二进制控制着硬件的电气。
   但二进制又是通过一些小型的固件识别的。
这就是说应用层的软件编译成的二进制又靠更低层的控件再识别,最后才是控制赤裸裸的硬件!!
   我的想法个位认为对吗?
   谁能把这个体系分析一下??或什么资料的??
   我真的好好困惑!!
请明鉴!

网友:
学一下数字电子、微机原理。

网友:
学习一下高低电平的概念,以及了解什么是二进制

网友:
二进制其实就是汇编的翻译

网友:
学学微机原理,数字电子之类的书吧,

网友A:
因为半导体实现通断(高低电平)控制最容易,所以目前数字电路最终都是用二进制门反应的。此帖跟那个三极管 晶体管放大原理有一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半导体实现通断(高低电平)控制最容易,所以目前数字电路最终都是用二进制门反应的。此帖跟那个三极管 晶体管放大原理有一拼。

同感,这是不是故意放出来的过年娱乐贴啊

网友:
这个问题能言简意赅的回答出来也颇不容易, 希望高手们能回答一下, 显然我不是高手。

网友:
以前听说书的人说:
芯片里面有很多电容!
1代表电容充满电
0代表电容放完电

网友:
参考 加法器 触发器 电路 还是可以理解过来滴

网友:
知道啥叫晶体管么??搞懂了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