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EVC下如何让使用和注册ActiveX控件?

楼主(2009-09-22):
在EVC下如何让使用和注册ActiveX控件?
在EVC下如何让使用和注册ActiveX控件?
我在EVC下选择插入ActiveX控件的时候那个文件夹里面是空的。
谢谢。
如何

网友A:
基本上用不了
关键是没有针对CE的ActiveX控件,有的只是PC上的。

网友B:
是啊,基本没可能

网友C:
这个问题,很复杂,你可以用evc开发个自己的activeX控件,然后编译到wince中,在把这个工程转化成vc下的注册到windows中,然后在evc就可以看到了,然后就可以用了。但是功能很局限。不知道我说清楚没有。不过这个问题你就给10分,高手们都不愿意来呀!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