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我都快疯了,哪位大侠帮帮忙关于定时器T0和T1配合产生间隔的38k方波!

楼主:
小弟用TO做方波产生38k的红外线方波,用T1做延时,这样产生一段一段的方波,再用一体化接头接受,发现无论什么情况下,即T0中的OCR0无论设置什么值,一体化接头都能接受到。我把T1去掉,产生连续的T0方波,发现就正常了,为什么啊?哪为高手解释一下
void main(void)//主函数
{
        flag=0;                                    //开始没有方波产生
        DDRA&=~BIT(5);                             //设置PA5为输入口,红外线接受端口用一体化接头

        DDRB=0B00001010;                           //定义B口的PB1、PB3为输出口。其中PB3为红外发射端口
        PORTB=0B10000011;                          //PB1口输出高电平,PB1绿灯灭,无红外发射
           TCCR1B=0B00000                            //1/1分频;
        TCNT1=0;
           TIMSK=0B00000100;                         //溢出中断使能
           SEI();                                     //开中断
        while(1)
    {
        if ((PINA&0B00100000)==0)      //检测PA5是否为低电平如果低电平说明接受到红外信号
                {
                        PORTB&=~BIT(1);               //PA5是为低电平PB1灯亮
                }
                else
                {
                         PORTB|=BIT(1);
                }
    }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DELAY: iv_TIMER1_OVF
void DELAY(void)                         //产生延时 //指定中断服务程序的入口//
{
        if(flag==0)
        {
                TCNT1L=0x00;                     //重载
                TCNT1H=0x00;
                pwm_init();                    //开始产生38k方波
                flag=1;
        }
        else
        {
                TCNT1L=0x00;                     //重载
                TCNT1H=0x00;
                TCCR0=0B00000000;                //停止产生38k方波
                flag=0;
        }
}

void pwm_init(void)
{
        TCCR0=0B00011001;
        TCNT0=0;
        //OCR0=100;
        OCR0=12;                              //就是这里无论什么值我的指示灯PB1都是一闪一闪的。没道理啊!?
}

网友:
估计是你程序逻辑的问题咯。

网友:
思路没错,关键的耐心调试,www.01zg.com

网友:
你连啥型号都没说咋帮你啊

其实产生 38k的方波 一个timer就足够了

我对38k方波的理解是

如果有38k方波 接受端就有一个确定的电平

如果没有38k方波 接受端就有相反的电平

而且我查的资料 这个38k的占空比 是一定比例效果 更好

我现在使用的是1:10

建议你再看看AVR的手册 她的timer的真的很强大。

网友:
TCCR1B=0B00000
这里是不是少了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