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装上后,死活不能运行,老是弹出以下提示内容!急救!

楼主:
cannot obtain license for
feature:codewarrior
license path:c:\program files\armv1_2\licenses\license.dat
flexlm error:-5,357

在ARM License Wizard中用Browse选择了license.dat,

网友A:
选license.dat的时候路径不要有中文,并且这个license.dat需要是破解的。

网友:
看路径没错,应该是license不对吧。
ADS网路上很多破解版的,还有注册机。

网友:
ADS1.2是需要破解一下的。

网友:
哦哦,我的破解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license.dat的时候路径不要有中文,并且这个license.dat需要是破解的。

没有中文路径,同样的安装程序,我在另一台机子上都可以的,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保证没有中文路径
破解版的好像dat在安装解压包的crack文件夹里面 不是安装目录下别导入错了

网友:
license.dat 要是吧被破解之后的

网友:
license.dat文件是需要自己做的,其它也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自己建一个记事本,从网上找个Crack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证没有中文路径
破解版的好像dat在安装解压包的crack文件夹里面 不是安装目录下别导入错了

恩,就是在安装解压包的crack文件下的,别的不行的,要不送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保证没有中文路径
破解版的好像dat在安装解压包的crack文件夹里面 不是安装目录下别导入错了

恩,就是在安装解压包的crack文件下的,别的不行的,要不送你个?

谢了,我有个crack文件夹,在一台机子安装后ADS正常运行,另一台就不行了,就是弹出那些提示信息。

网友:
遇到过,卸了重装就没事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我win7 home的也不行,xp可以。。。我win7上可以打开工程,但是不能编译

网友:
看看你的电脑时间日期有没有设置对?每个LICENSE有它的有效时间,所以电脑时间不能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