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过wince dhcp的请进:如何强制使wince客户端发起dhcp请求

楼主:
如题,也就是说如何通过程序控制实现wince客户端发起wince请求,

也就是说实现如图所示的“更新”按钮的作用。

用wince上可用的API函数实现也可以,能告诉wince源码中“更新”按钮是如何实现的最好了,哈哈

网友A:
你看一下ipconfig /Renew的实现就知道了
代码到以下目录找:
public\common\oak\drivers\netsamp\ipconfig\ipconfig.cpp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ipconfig /Renew的实现就知道了
代码到以下目录找:
public\common\oak\drivers\netsamp\ipconfig\ipconfig.cpp

谢谢,我找找看去,哈哈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直接调用WINCE500\PRIVATE\WINCEOS\COMM\DHCP中接口的地方啊???!!!!

网友A:
private\winceos\comm\ppp2\ppp\server\pppserver.c
会调
在PPPServerRegisterWithDhcp函数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private\winceos\comm\ppp2\ppp\server\pppserver.c
会调
在PPPServerRegisterWithDhcp函数里

谢了,哈哈

网友:
再问一点,通过什么API可以判断客户端已经成功连接上了DHCP服务器??别的什么方案也是可以的,谢谢了

网友:
你用GetAdaptersInfo查一下DhcpEnabled是否为True,并且查一下IP地址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