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实现wince下通过应用程序控制一个二极管,需要那些知识?

楼主:
如题。。。。。

网友A:
应用程序下如何访问物理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用程序下如何访问物理内存

正解

网友:
没看懂啊。我刚接触wince是个初学者很多概念还没弄清楚。只是想问问我需要学习那些知识

网友B:
写个GPIO的流驱动,在驱动里面配置接二极管的IO口,然后想怎么控制该二极管就怎么控制啦...

网友:
2级管不是单向导通的吗?你想怎么控制呢?你的意思应该是怎么去控制一个io吧

网友:
把GPIO寄存器映射到应用层,在应用层里像单片机似的对GPIO寄存器进行操作。这个方法用Visual Studio实现,楼主google一下“应用层 GPIO”即有相关资料。

其实就是二楼所说的“应用程序下如何访问物理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写个GPIO的流驱动,在驱动里面配置接二极管的IO口,然后想怎么控制该二极管就怎么控制啦...

这么简单?

网友C:
我在努力写流驱动,谁有资料参考一下。
主要是XXX_init()……那几个函数不回写,还想还要调用其他系统函数!!!

网友:
这个你可以问google或者百度了,一下说不清楚。网上例子一大堆
引用 网友C:
我在努力写流驱动,谁有资料参考一下。
主要是XXX_init()……那几个函数不回写,还想还要调用其他系统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