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的VHDL程序为什么不能实现移位?

楼主:
该程序是实现012345-123450-234501-345012-450123-501234-012345的循环表示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entity disp_inturn is
    port(
        clk: in std_logic;
        cats: out std_logic_vector(0 to 5);
        a2g: out std_logic_vector(0 to 6)
        );
    end disp_inturn;

architecture v of disp_inturn is
        signal flag,flag1 : integer range 0 to 6;
        signal num : integer range 0 to 1200;
                signal flag2:std_logic;
    begin
        process (clk)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case flag1 is
                    when 0 => a2g<="1111110";
                    when 1 => a2g<="0110000";
                    when 2 => a2g<="1101101";
                    when 3 => a2g<="1111001";
                    when 4 => a2g<="0110011";
                    when 5 => a2g<="1011011";
                    when others => null;
                end case;

                flag2<='0';

                if(num = 12) then
                                num <= 0; flag2 <= '1';
                                else
                num <= num + 1;
                                end if;

                                if (flag1 = 5 and flag2 = '0')
                                then flag1 <= 0;
                                else
                                flag1 <= flag1 + 1;
                                end if;

                                if flag2 = '1' then
                                        if flag1 = 5 then flag1 <= 0;
                                        elsif flag1 = 6 then flag1 <= 1;
                                        else flag1 <= flag + 1;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 (clk)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case flag is
                    when 0 => cats <= "011111";
                    when 1 => cats <= "101111";
                    when 2 => cats <= "110111";
                    when 3 => cats <= "111011";
                    when 4 => cats <= "111101";
                    when 5 => cats <= "111110";
                    when others => null;
                end case ;
                                if (flag =5) then
                    flag <=0;
                else
                    flag <= flag+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网友:
感觉应该可以.....

网友:
if (flag1 = 5 and flag2 = '0')
then flag1 <= 0;
else
flag1 <= flag1 + 1;
end if;
------------这部分可能有点问题,也许应该用"OR",不是"AND"

网友:
有可能是你的CLK频率太高,你看不清它的变化......(应当只有在10HZ以下才可能看得清)

网友:
不太清楚啊

网友:
你的case中的变量没有放到进程敏感值表中。

网友:
把case语句放到进程的最后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