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高手:关于菜单命令中的复制、剪切、粘贴、删除的灰色菜单的设置和处理请教!

楼主:
本人现在做wince平台下小程序的设计,现在做到文件的处理部分使用了shellapi函数。

但本人对于命令中的复制、剪切、粘贴、删除什么时候消息处理要求菜单灰色什么时候不要求灰色的处理十分混乱,

望有高手指点一二,如果有关于代码或资料让我参考一下,定重谢!

就是关于文件的几个消息的处理;

网友:
这有什么好混乱的.

有文本被选中,Copy/Cut有效
已经Copy了东东,Paste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有什么好混乱的.

有文本被选中,Copy/Cut有效
已经Copy了东东,Paste有效

有文本被选中,Copy/Cut有效
已经Copy了东东,Paste有效
没有选中文本时,有两种情况,

A:以前已经选择复制或剪切时,粘贴项有效,其他项如何处理?
B:以前未选择任何操作时,粘贴项无效,其他项有效。

如果我设计一个GRAYMENU()函数,如何定义参数

在消息处理是直接传递参数给GRAYMENU,当执行完GARYMENU函数后,执行了不同的菜单灰色操作

一边达到不同消息的处理过程!

网友:
可以用全局变量嘛
显示菜单时再来决定是灰还是正常

网友:
如果定义参数,那是你的问题

如果一个函数搞不定,就不要说函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定义参数,那是你的问题

如果一个函数搞不定,就不要说函数了

很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定义参数,那是你的问题

如果一个函数搞不定,就不要说函数了

纠结的回答!

网友:
继续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