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编译问题,那位大侠帮着看看。

楼主:
[root@localhost u-boot-1.3.4]# make fft2410_config
Configuring for fft2410 board...
[root@localhost u-boot-1.3.4]# make
Generating include/autoconf.mk.dep
for dir in tools examples api_examples ; do make -C $dir _depend ; done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home/allenlx/uboot/u-boot-1.3.4/tools'
make[1]: Nothing to be done for `_depend'.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home/allenlx/uboot/u-boot-1.3.4/tools'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home/allenlx/uboot/u-boot-1.3.4/examples'
make[1]: Nothing to be done for `_depend'.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home/allenlx/uboot/u-boot-1.3.4/examples'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home/allenlx/uboot/u-boot-1.3.4/api_examples'
make[1]: Nothing to be done for `_depend'.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home/allenlx/uboot/u-boot-1.3.4/api_examples'
Generating include/autoconf.mk
make -C tools all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home/allenlx/uboot/u-boot-1.3.4/tools'
gcc -g -Wall -idirafter /home/allenlx/uboot/u-boot-1.3.4/include -idirafter /home/allenlx/uboot/u-boot-1.3.4/include2 -idirafter /home/allenlx/uboot/u-boot-1.3.4/include -DTEXT_BASE=0x33F80000 -DUSE_HOSTCC -O -c -o mkimage.o mkimage.c
gcc -g -Wall -idirafter /home/allenlx/uboot/u-boot-1.3.4/include -idirafter /home/allenlx/uboot/u-boot-1.3.4/include2 -idirafter /home/allenlx/uboot/u-boot-1.3.4/include -DTEXT_BASE=0x33F80000 -DUSE_HOSTCC -O -c -o image.o image.c
gcc -g -Wall -idirafter /home/allenlx/uboot/u-boot-1.3.4/include -idirafter /home/allenlx/uboot/u-boot-1.3.4/include2 -idirafter /home/allenlx/uboot/u-boot-1.3.4/include -DTEXT_BASE=0x33F80000 -DUSE_HOSTCC -O -c -o fdt.o fdt.c
/tmp/ccuULvTL.s: Assembler messages:
/tmp/ccuULvTL.s:35: Error: no such instruction: `eor %edx,%eax,%eax,ror'
/tmp/ccuULvTL.s:60: Error: no such instruction: `eor %edx,%eax,%eax,ror'
/tmp/ccuULvTL.s:86: Error: no such instruction: `eor %edx,%eax,%eax,ror'
/tmp/ccuULvTL.s:114: Error: no such instruction: `eor %edx,%eax,%eax,ror'
/tmp/ccuULvTL.s:139: Error: no such instruction: `eor %eax,%edx,%edx,ror'
/tmp/ccuULvTL.s:201: Error: no such instruction: `eor %edx,%eax,%eax,ror'
/tmp/ccuULvTL.s:230: Error: no such instruction: `eor %edx,%eax,%eax,ror'
/tmp/ccuULvTL.s:264: Error: no such instruction: `eor %edx,%eax,%eax,ror'
/tmp/ccuULvTL.s:348: Error: no such instruction: `eor %eax,%edx,%edx,ror'
/tmp/ccuULvTL.s:414: Error: no such instruction: `eor %edx,%eax,%eax,ror'
/tmp/ccuULvTL.s:704: Error: no such instruction: `eor %edx,%eax,%eax,ror'
/tmp/ccuULvTL.s:729: Error: no such instruction: `eor %edx,%eax,%eax,ror'
make[1]: *** [fdt.o] Error 1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home/allenlx/uboot/u-boot-1.3.4/tools'
make: *** [tools] Error 2

gcc版本
Reading specs from ./../lib/gcc-lib/arm-linux/3.3.2/specs
Configured with: ../gcc-3.3.2/configure --target=arm-linux --with-cpu=strongarm1100 --prefix=/usr/local/arm/3.3.2 i686-pc-linux-gnu --with-headers=/work/kernel.h3900/include --enable-threads=pthreads --enable-shared --enable-static --enable-languages=c,c++
Thread model: posix
gcc version 3.3.2

网友:
编译出现的问题,不知道为什么这里会有`eor %edx,%eax,%eax,ror'的反汇编。应该是arm的反汇编啊,那个好像是i386的。

还有不知到tools目录下的东东是什么东西,是否需要编译?

网友:
你工具链是自己编的??
下个arm-linux-3.4.1 for soft版本,网上有下的

网友:
tools下的东西可以不要,只要生成了u-boot.bin就可以了。
tools目录下的东西是在HOST上运行的,当然要用X86的汇编了。

网友:
看一下,你的路径变量PATH中有没有你的arm-linux-gcc编译器。

网友:
编译器设置的问题吧,或者带是CPU参数不正确

网友:
用那些稳定的版本的GCC吧,有的GCC版本确实是不怎么好用。。。
我也经常初相这种莫名奇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