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K的安装问题

楼主:
我安装的SDK为什么有的可以在EVC里看得到有的看不到?

网友A:
原因主要与建立工程时所选择支持的CPU相关

如果SDK的CPU类型,不在工程所支持的CPU类型中,SDK将不会在列表中显示

网友:
卸载重装一遍试试

网友:
引用楼主 gyzwl 的回复:
我安装的SDK为什么有的可以在EVC里看得到有的看不到?
说的没错,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在安装SDK的时候,不能开着EV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因主要与建立工程时所选择支持的CPU相关

如果SDK的CPU类型,不在工程所支持的CPU类型中,SDK将不会在列表中显示
刚才引用错了,
说的没错,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在安装SDK的时候,不能开着EV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