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做DMA驱动的一些问题

楼主:
看了LDD里面DMA的东西还是不太明白
想做个ISA的驱动,按照书上的大概步骤就是

request_dma();
dad_dma_prepare();(书中的函数,一些准备)
read部分
dad_dma_isdone(); (书中的函数,判断是否完成)
free_dma();

1.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一个过程?

2. read部分具体怎么做?

网友A:
1、建立DMA通道,包括目的和源、缓冲大小级一些其他配置(如CRC);
2、设置触发条件;
3、设置完成条件;

网友:
还有一个要注意下中断位得及时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建立DMA通道,包括目的和源、缓冲大小级一些其他配置(如CRC);
2、设置触发条件;
3、设置完成条件;
4.要注意下中断位得及时清

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