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5.0如何去掉右下角的时间显示

楼主:
因为系统一直都要断电的,时间不准,所以不想让他显示在那里,请问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A:
这个可能要修改EXPLORER源代码,
要不干脆隐藏任务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能要修改EXPLORER源代码,
要不干脆隐藏任务栏。

是不是就是不要启动explorer.exe?这样好像有个问题就是,开机启动自己的应用程序,不启动explorer.exe.然后关闭自己的应用程序后会死机的,为了避免死机是不是又要加载explorer.exe,时间又看到了~~~~~~~
也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有些东西是要依赖explorer,把任务栏隐藏下就行了。

网友:
谢谢你啊,原来显示不显示时钟是可以设置的,HIVE-Registry我实现了,设置下就可以保存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