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cadence画原理图的问题

楼主:
各位高手:
    小弟初学cadence,在创建层次图时,我在page1中创建了这样一个层次图:

然后在选中它->右键->Descend Hierarchy
出来的下层图却是:
请问为什么缺少输出那两个脚呢??
谢谢各位!!

网友:
少了一个图,在这里补上:
在创建层次图时,我在page1中创建了这样一个层次图

网友:
晕!
算我没问!

网友:
图帖不上
还是语言叙述吧!
我做了一个简单层次图
我在page1中创建层次图A,A中有输入,也有输出
但是我在选中A后-->右键->Descend Hierarchy
出现的下层图中只有定义的输入的那几个脚,却没有输出的那两个脚
请问是我设置的不对吗??谢谢各位 !!

网友:
从描述上看你用的Capture?它带个教程,花半个小时学学有好处。

网友:
我是照书做的
你指的教程在哪??

网友:
HELP-〉Learning Allegro Design Entry CIS

我的是这样进,Capture就是Orcad,Cadence买下来的,Cadence自己原来的原理图工具是Design Entry HDL,好些人嫌不好用,但我用惯了,觉得还好。

网友:
我的是Design Entry CIS 10。5
不知道是Orcad还是什么?

网友:
Design Entry CIS就是Capture,也就是Orcad,看版本,你用的应该是Allegro SBP 15.5

网友:
对CADENCE的帮助很丰富、很详细

网友:
描述不是太明白,最好是找个教程看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