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下MUX用的串口跟RIL层用的串口怎么共用,这个机制是什么样子的?虚拟串口是怎么实现的?多个通信信道一个物理通信信道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
WINCE60下MUX用的串口跟RIL层用的串口怎么共用,这个机制是什么样子的?虚拟串口是怎么实现的?多个通信信道一个物理通信信道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RIL]
            "Dll"="rilgsm.dll"
            ;DEVFLAGS_LOADLIBRARY    0x00000002      // Use LoadLibrary instead of LoadDriver
            "Flags"=dword:2
            "Index"=dword:1
            "Order"=dword:3
            "Prefix"="RIL"
           "ComPort"="COM7:"
            "RebootOKEvName"="Mux0710_RebootOK"    ; name of the event used to signal reboot OK
            "RebootKOEvName"="Mux0710_RebootKO"    ; name of the event used to signal reboot failure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GSM07_10]
            "ComPort"="COM1:"
            "BaudRate"=dword:1C200    ; 115200
            "FrameOption"=dword:1     ; Advanced

RIL层使用COM7?MUX层使用COM1?COM7是虚拟串口?COM7里面的数据怎么映射进COM1?
COM1是实际的物理通道.

网友:
顶起来一下

网友:
虚拟串口怎么虚拟出来?修改注册表?虚拟的多个串口对同一个物理串口的操作怎么样才不打架,不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