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用VB.NET做的控制GPIO的小程序

楼主(2009-11-11):
求个用VB.NET做的控制GPIO的小程序
各位看官,小弟现在最大的梦想就是用VB.NET控制我板子上(友善之臂MINI2400)上的那个LED灯,搞来搞去都没成功,请哪位大哥大姐行行好给个源码,只要点下按钮让灯亮就行,拜谢了
大哥
LED灯
最大的
程序

网友A:
以前用c#做过,先在工程中引入led流驱动,然后调用相应的接口函数就可以对其进行控制了。

网友B:
首先你要在驱动中实现控制LED的驱动程序。
然后应用程序直接deviceioControl就可以了!

网友C(2010-01-21):
帮顶。。我也在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