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编程读取sim卡的问题

楼主(2009-03-16):
手机编程读取sim卡的问题
高手们,想问一下手机上可否编程实现sim的读写?
还有如果可以的话,控制操作sim卡的一些接口函数都是怎么样子的?
万分感谢?
接口

网友A:
我知道在CE下是没吸问题的,使用SIMINIT一系列的就可以了,不过其它的平台可能需要自己INVOKE AT了。

网友B:
手机上肯定可用的,不然你那些号码存哪里。
不过不同的手机开放的接口不一致,要想一致性好,就直接用at。

网友C:
读写卡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D:
一般通过AT Command来控制SIM卡进行通信操作

网友E(2009-04-22):
AT命令来操作, 一般是通过串口来写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