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件

楼主(2009-11-12):
插件
请问论坛里有哪位高人做过自动插件机项目,也就是自动焊接电容电阻那种设备,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什么,如果熟悉的可以合作一下。
插件

网友A:
更正一下,自动对准插孔放置电容电阻不用焊接。

网友B:
帖片的很容易,插件就不行了,尤其是电容电阻,管脚都是粘在胶带上的,机器取件不方便,并且管脚太容易扭曲,让机器处理起来困难啊

网友C:
除了硬件处理有些麻烦,软件可以用什么算法呢?

网友D:
都很麻烦,费用不是是一般的贵。

网友E:
如果已经有图像识别的相关代码,情况又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