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是“模拟隔离放大器”?“模拟隔离放大器”就是 ...

楼主(2009-05-31):
请问什么是“模拟隔离放大器”?“模拟隔离放大器”就是“隔离放大器”吗
各位大侠:
请问什么是“模拟隔离放大器”?“模拟隔离放大器”就是“隔离放大器”吗?它的原理和作用是什么?感激涕零
隔离

网友A:
模拟隔离放大器 ? 你说的是模拟信号隔离放大器吧。
隔离放大器的作用,一是隔离,二是信号放大。 隔离常用变压器,光电耦合管。
放大就是普通的信号放大。 变压器是电感元件,适用于中频频段,光电管则
高中低频皆适合。

网友B:
呵呵,非常感谢你哦。不好意思最近考试了到现在才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