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错误能导致设备完全死机?

楼主:
我有一台wince5.0的设备,装上调试版运行一程序,正常情况下,按键等操作都会在超级终端上打印出信息;我做了一些操作后(会频繁读写SD卡的操作),按键消息都打印不出来了。。。。那是驱动打印出来的,是不是驱动异常了?但超级终端上也没有异常信息。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
内存问题,也可以说是指针问题

网友A:
程序跑飞了,死循环,或者GWES死掉等都会造成你说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跑飞了,死循环,或者GWES死掉等都会造成你说的问题~

前两者经常遇到。

网友:
要么程序跑飞,要么被程序拖死 呵呵

网友:
经常遇到跑飞re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