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请问vxworks如何使用路由功能

楼主(2009-08-10):
请问vxworks如何使用路由功能
我有一台多穴主机安装了vxworks系统,需要连接两个不同的子网192.168.0.0(网关为192.168.0.1)和193.1.0.0(网关为193.1.0.1)。
我通过mRouteAdd调用增加了对不同网段的静态路由表项,可是两个网段中的主机之间仍然互相不能ping同,但是都能ping通到该vxworks主机的IP地址。我用的命令是
mRouteAdd("192.168.0.0", "192.168.0.1", 0xffffff00, 0, 0);
mRouteAdd("193.1.0.0", "193.1.0.1", 0xffffff00, 0, 0);
此时主机192.168.0.2可以ping通192.168.0.1和193.1.0.1,但是就是ping不通193.1.0.2。
请问是我的命令使用的问题吗?有没有办法解决啊?
主机
路由表
ip地址
如何

网友:
检查一下你的vxWorks是否设置为可转发。

网友A:
routeAdd("0.0.0.0","192.168.0.1");
routeAdd("0.0.0.0","193.1.0.1");
两个网段(网关)到任意网段的路由(0.0.0.0),系统就知道转发了。有问题找我:QQ:58550414

网友B(2009-09-13):
很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