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5.0 如何实现 AlphaBlend?

楼主:
Wince 5.0 如何实现 AlphaBlend?

Requirements
OS Versions: Microsoft? Windows CE? 5.0 and later.
Header: Windows.h.
Link Library: Coredll.lib.

加入以上 lib后,编译仍出错。
应如何处理,找了些算法来代替,但速度太慢。
谢谢。

网友:
你的内核中要有AlphaBlend组件。这样才能显示。如果没有,你把它加入就可以了。

网友A:
怎么加?能否详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加?能否详细点?

使用Platform Builder 定制系统时增加

网友B:
打开PB后,在右边找到相应的AlphaBlend,右键点增加就可以了。

网友:
EVC4.0不支持这个函数

网友:
引用楼主 AIRFLYNET 的帖子:
应如何处理,找了些算法来代替,但速度太慢。
谢谢。

如果没硬件支持,是会慢一点。
没硬件就和你的cpu速度和处理复杂度有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开PB后,在右边找到相应的AlphaBlend,右键点增加就可以了。

打飞*?说得没错

网友:
EVC4.0编译时出错呀

网友:
平台中没有定制AlphaBl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