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驱动中如何接收中断呢

楼主:
怎么去接收timer中断呢?

网友:
在驱动中通过判断相应的中断寄存器标志位,确定是否发生定时器中断

网友:
通过寄存器中相应的值也可以得到它多长时间中断一次?

网友:
timer中断跟别的中断有什么不同吗?
去研究一下中断的处理流程

网友:
设置寄存器,

时间到了,就会产生中断,跳到中断向量表。

网友:
同意楼上,设置定时器寄存器,时间到产生中断,跳到中断向量表。

网友:
设置定时寄存器。时间来了就中断。。中断号跟事件绑定。用while死循环加上waitforsingleobject接收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A:
timer的寄存器可以随便设么?人家也设了咋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timer的寄存器可以随便设么?人家也设了咋办?

可以的。哎,例子多多的。看看就明白。

网友:
lz说的TIMER到底是指wince系统提供的软件定时器,还是CPU自带的硬件定时器?

系统的定时器可以很多一起用,只要设定溢出时间即可。
cpu自带的只能设置cpu的相应寄存器,一个定时器只有一个溢出值。

网友:
在驱动里面用的,系统的定时器也可以发出中断?

网友:
哪儿有例子?给个链接看看~~

网友:
一个中断可以出发N个事件?

网友:
驱动里面可以用定时器中断,仔细研究下 SetTimer 你就明白了, SetTimer 是基于回调函数的。要是你需要高精度的定时器的话,可以用多媒体定时器。不要去想硬件中断了,那样会误入歧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