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GSM模块问题

楼主(2009-05-21):
连接GSM模块问题
弱弱的问下,安装GSM模块要注意写什么啊,现在想先使用超级终端调试,不太敢加电,怕烧到它,请问我要注意些什么呢,如果未调通,原因可能是什么呢??
问题
安装

网友A:
你把建议电源的电压调到3.8伏再给它上电,烧不了的,放心。
用超级终端连上然后发送接收AT命令吧。

网友B:
需要将SIM卡插上吗?刚刚加电,发现电源块很热,GSM模块也一样。
若要发送“AT\r”,在超级终端里如何发送

网友C:
把SIM卡 插上 也可以,如果 是配套的 电源,那就 没必要 担心
打开 超级终端 配置下属性,一般为:115200-8-N-1-硬件,然后 输入AT 回车,若有“OK” 返回,表示串口接通。

网友D:
在没安装GSM模块时,单片机的指示灯是亮的,电源也不是很热,但是加上GSM模块时,灯没亮,经过一段时间后,电源很热,GSM也有点热,请问各位大侠可能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E:
先确认没有短路。
GSM模块一般只支持4.2V以下的供电(手机一般用Li离子/Li聚合物电池),不要用5V直接供电,否则有烧毁风险。
GSM耗电较大,注意散热。电源额定电流最好超过2A。
大部分模块都会带一个Power控制引脚,用以启动模块。通常是拉低500-1500mS,再变高表示启动,具体时间需要看手册。
模块启动后都会在超级终端显示一些信息,表示启动正常,比如"SysPowerOn""III"等等,需要看各自的资料。
启动后,直接在超级终端里输入"at"(不含引号),再回车,能看到GSM模块返回的"OK"(不含引号),就表示通讯正常了。

网友F:
老板说是因为我的单片机控制GSM模块,而本身没有对单片机和GSM模块初始化,导致不可以通信,我还是很迷茫,GSM模块直接插到50脚插槽上,我怎么知道如何初始化啊,菜鸟很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