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与仪表串口连接后数据无法正常显示

楼主:
  我拿开发板连接仪表后,在串口调试助手里出现的数据不是很正常。它的千位十位没有按照正常的顺序。比如说仪表的数据是205,串口助手里显示的是FF11 05 02 00,其中05 02 00这几个数分别是十位、个位、千位、百位、十万位、万位。每一个数都是这样。请问怎么才能正常显示呢?

网友A:
楼主,我看你的理解有些问题。

串口助手里显示的是FF11 05 02 00

这明显是收到的数据以【十六进制字符串】显示。

【其中05 02 00这几个数分别是十位、个位、千位、百位、十万位、万位】

你这样理解是不正确的!

你最好找到仪表的说明书,认真看一下其中通讯部分的说明;

如果看不懂,可以发上来。

网友:
首先你看串口的波特率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B:
串口助手里显示应该是正常的呀,FF11 应该是标志码,后面的数据应该是以倒序发送的."其中05 02 00这几个数分别是十位、个位、千位、百位、十万位、万位"这个理解应该是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串口助手里显示应该是正常的呀,FF11 应该是标志码,后面的数据应该是以倒序发送的."其中05 02 00这几个数分别是十位、个位、千位、百位、十万位、万位"这个理解应该是错的
能不能把FF11屏蔽掉啊,其中05 02 00这几个数分别是十位、个位、千位、百位、十万位、万位,我们试了很多例子,他都是这样显示的,为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看你的理解有些问题。

串口助手里显示的是FF11 05 02 00

这明显是收到的数据以【十六进制字符串】显示。

【其中05 02 00这几个数分别是十位、个位、千位、百位、十万位、万位】

你这样理解是不正确的!

你最好找到仪表的说明书,认真看一下其中通讯部分的说明;

如果看不懂,可以发上来。
仪表说明书都是操作啊,没有具体写通讯说明,05 02 00 这些数怎么理解啊,我们每次这么理解都是符合仪表显示数据的啊

网友:
应该有通讯的波特率,控制字等吧。

网友:
在确认波特率、流控都正确的前提下
要看相应的命令帧的定义,如果没有。。。。
那基本无法了,简单的可以靠猜,复杂的就不要想了

网友:
好像是读程序错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