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ornado组件

楼主(2009-01-15):
关于Tornado组件
各位达人谁有关于Tornado组件的详细介绍的资料啊?我前段时间一不小心把师父的工程里面的组件改了,然后怎么编译都通不过,这才觉得这些组件也很重要!!谁有详细的资料或者关于这方面的书,介绍一下啊!小弟在此谢了!!
工程
资料

网友A:
呵呵,实在不行就重新建个工程编译通过了再把需要的加进去
如果是学习的话还是要看些资料
可惜我没有

网友B:
如果是tornado2.2的默认设置的话,建议你可以重新安装一个在另外一台机器上,然后按照设置一项一项配置。如果本身你师父的机器就根据硬件或者环境进行了配置,建议你还是根据外部的环境参考文档设置了,因为别人都不了解你的硬件等等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