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定制支持MFC的SDK

楼主:
现在想把原来在WINCE5.0开发的MFC程序移植到WINCE6.0上面, 但一直不能成功.特来请教下:
我现在的环境是VS2005+WINCE6.0  之前在网上找了下, 说是WINCE6.0默认是不支持MFC的.要手动添加几个DLL文件.
现在我也把 MFC80ENU.DLL加进去了, 另外还把原来5.0里的MFCCE400.dll也加去了, 另外在定制SDK的过程中也把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下的几个目录也添加进去了.现在编译也能通过.可是放到板子上面跑那没有任何反应.连错误提示都没有.

具体是参考这篇博文来的.

http://www.cnblogs.com/we-hjb/archive/2008/07/30/1256838.html

网友:
对了,我就是用向导新建一个新的MFC程序,不添加任何代码都运行不了, 但是建WIN32程序却可以运行起来.

网友:
http://www.cnblogs.com/wogoyixikexie/archive/2009/06/01/1493590.html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nblogs.com/wogoyixikexie/archive/2009/06/01/1493590.html
希望对你有帮助。

你这篇文章我也看过了.也就是按你的方法来加MFC支持的.
但是下载到板子上就跑不起来了.

网友B:
用静态链接 可以跑起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静态链接 可以跑起来么?

用静态链接可以, 可是程序大了十几倍.

网友:
有没有人回答下啊.急啊.

网友:
需要将MFC的几个动态库(比如mfcce400.dll、olece400.dll)拷贝到你应用程序所在的目录下即可。

网友:
mfcce400.dll 这个是WINCE5.0下的版本, 在6.0下是mfcce80OU.dll
另外olece400这个没必要一定要的.

网友:
静态链接试试

网友:
不考虑用静态链接...

网友:
用静态链接也还是不行啊.

网友:
http://www.cnblogs.com/we-hjb/archive/2008/07/30/1256838.html
这个方法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其实不添加这些到SDK也可以,但需要配置一些编译路径。今天刚试过这方法。

静态链接更应该没有问题,楼主再查查会不会有别的状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www.cnblogs.com/we-hjb/archive/2008/07/30/1256838.html
这个方法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其实不添加这些到SDK也可以,但需要配置一些编译路径。今天刚试过这方法。

静态链接更应该没有问题,楼主再查查会不会有别的状况。

模拟器上我没试过, 不过我在的板子上确实是跑不出来,编译也通过了.双击就是没反应.郁闷死了.

网友:
调试下吧.

网友:
添加了atl80 mfc80 msvcr80这三个DLL文件.
用动态链接的方式也可以创建一个MFC程序了.
下面还是就是要解决怎么让原来的程序跑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