闂備浇宕甸崑鐐电矙閹寸偟闄勯柡鍐ㄥ€荤粻鏃堟煟閺傛寧鍟為柛搴e枛閺岋繝宕橀妸銉㈠亾瑜版帒姹查柨鐕傛嫹
插电脑usb供电

楼主(2010-04-29):
插电脑usb供电
为什么用usb供电,电路不工作呢,是不是电源的问题啊?
USB
电脑

网友A:
电路不工作的表现?请楼主将信息写明。
pc的usb供电,电压脚一般有5v电压,但电流较小。请楼主确认下 电压是否对,最重要的是,电流是否能驱动你的电路。

网友B:
你的电路电压是5V,有些主板从机箱前端的USB口出来的电压不够5V,再接一根线就降得更低,可以试试插主板上的USB口,换一根好点的USB线

网友C:
看看你的外设的功耗吧。一般电脑usb标准输出电压5V,最大输出电流500mA。如果你的设备功耗较大,那么就带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