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IE浏览器控制继电器方案请教

楼主(2010-03-30):
通过IE浏览器控制继电器方案请教
打算做一个小产品,通过登陆IE浏览器来控制继电器开关的功能,现在单片机类型又多,网络接口芯片也多,不知道选用哪种合适,成本低点的,相对来说稳定可靠些的。我只要有个界面登陆进去,然后通过控制一下几路继电器,同时设置一下定时控制的模式就可以了,方案要求成本低些,稳定可靠些就行了。请各位帮助推荐,谢谢啦!
继电器
成本
IE浏览器
接口

网友A:
单片机加一个网络芯片就可以了。 单片机的选型跟你的需要有关,不过要实现tcp/ip协议栈,建议选用arm7.

网友B:
用m88+enc28j60就可以了,简单

网友C:
用AVR(atmeg32或者644)+enc28j60,移植uip协议栈,网上有很多开源的项目,基本移植过来就可以了,而且只要2个芯片,省去外部存储器件,电路也很简单

网友D:
可否提供一些开源资料的网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