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编写单色液晶屏的framebuffer驱动?

楼主:
小弟我刚开始学习Linux,现在想用一块S3C2440的开发板,在Linux下驱动一块单色stn液晶屏,疑惑主要有:
1.我更改了Linux/arch/arm/mach-s3c2440.c在其中添加了
#elif defined(CONFIG_FB_S3C2410_NS320240B)//NS320240B我用的屏
#define LCD_WIDTH 320
#define LCD_HEIGHT 240
#define LCD_PIXCLOCK 40//该项不懂

#define LCD_RIGHT_MARGIN 10
#define LCD_LEFT_MARGIN 0
#define LCD_HSYNC_LEN 0

#define LCD_UPPER_MARGIN 0
#define LCD_LOWER_MARGIN 0
#define LCD_VSYNC_LEN 0
#define LCD_CON5 ((0<<10) | (0<<9) | (0<<8) | (1<<7) | (0<<6)| (1<<3)  |(0<<1) | (1))
还需要改什么地方呢?
2.我需要改内核中的那些文件才能使应用程序在启动时能驱动STN屏而不是开发板默认的TFT屏?
3.fbmem.c与S3C2410fb.c有什么关系?
谢谢各位高手耐心看完,希望帮小弟解答一下!

网友:
你要改的东西多了,先了解了framebuffer到底是怎么个回事吧...其实将液晶的显示屏当成一个buffer,封装读写等操作,找个demo看下,然后想想改什么,有LCD控制器还是蛮好的,否则可就麻烦了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我看过几个例子,还是很迷茫,我是不是可以在应用程序里用ioctl()通过设置fb_var_screeninfo 的参数就可以驱动液晶屏了?

网友:
没弄过这个板,不过如果只是驱动的话,芯片的数据手册或者应用手册应该说的挺详细的才对